求助:注塑机料头不用火烧,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加热

楼主(2019-08-30):
公司车间内有一个煤气罐,每当堵料时用煤气一烧就好了,实在不行料头拆下来拿到高频加热机(放在车间外一个小房间内)里一加热就结决了。
现在公司领导说车间内用明火太危险,不能用煤气,原想买一台移动可手持的高频加热机,但是电流太高,30KW约要45A,注塑机自带的电线吃不消,只有2.5平方,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设备,即能加热料头,又不会产生明火,而且对注塑机自电线能吃的消的

网友:
2.5平方 大概三五千瓦。这个功率够用来加热吗

网友:
30KW,45A;确定不是笔误吗?

网友(点评):
差不太多

网友:
高频加热就行啊,
注塑机自带的2.5平不行,就改造电路啊,,,,

网友:
买这个: 热熔器PPR水管热熔机
到某宝去看一下,应该可以。

楼主:
回4楼:老板就是不想改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