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调质硬度请教

楼主(2019-08-30):
  本人刚接触热处理,小白一个。现有一根粉碎机轴φ140*1805,需要调质再加工,请问调质到多少硬度合适?谢谢各位

网友A:
HB:220-2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220-260

网友:
45#一般调质处理硬度是28HRC吧

网友B:
这么粗,你就别调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你就别调质了

机械性能是否有影响?

网友(点评):
这工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金属在HB170到230范围内,切削性能好。

网友:
45#一般T265(HBS250-280)或T285(HBS270-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你就别调质了

为什么不调质处理?我觉得正是因为零件尺寸大,才要调质处理。说说你的理由,也好学习下。

网友(点评):
你看看这45钢的淬透性

网友:
建议粗加后调质,,,,,

网友:
我用45钢调质一般标HRC28-32

网友:
调质的目的是什么?防止断裂还是耐磨,那么粗,不容易断吧,如果是为了耐磨,渗氮吧

网友:
原來有這方法

网友D:
调质后可以增加切削加工性能,俗称好上光洁度,45#钢一般调质层深度在5-7mm,楼主要确保留量足够,否则要先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质后可以增加切削加工性能,俗称好上光洁度,45#钢一般调质层深度在5-7mm,楼主要确保留量足够,否则要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