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这种链传动怎么计算

楼主(2019-08-30):
链条两端固定,液压马达驱动链轮带动小车行走。
请问是不是只要链条的抗拉强度大于行走的摩擦力就好了?

网友A:
你这样的结构,一般用齿轮齿条的比较可靠。你用链条的话,包角不符合要求,不太适合。

网友:
都这种结构了,为什么用链轮呢?

网友:
你这样 除非 把链条绕在链轮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结构,一般用齿轮齿条的比较可靠。你用链条的话,包角不符合要求,不太适合。

那如果用带侧弯板的滚子链,把每节链条都固定,或者在旁边加两个从动链轮来增大包角怎么样?我想知道要算强度的话是不是只要满足抗拉强度大于摩擦力就好了?

网友:
可以,慢速按你说的就行,快速的话加个加速力矩。
控制好啮合距离。

网友(点评):
链轮要做强度校核

网友:
这样可以应用。慢速。
lz负载多重,单排不行就双排链。

网友B:
“链条的抗拉强度大于行走的摩擦力”,这两个做比较是考虑什么因素?

网友(点评):
抗拉强度和摩擦力都不是同一量纲

网友(点评):
是啊,所以怎么能放一起比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的抗拉强度大于行走的摩擦力”,这两个做比较是考虑什么因素?

受力平衡啊,链条的拉力等于行走的摩擦力

网友C:
楼主知道还有加速度这个东西吗

网友:
很多同步带这么用,链条没试过,增大包角问题应该不大,整体精度不高,负载比同步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还有加速度这个东西吗

行走速度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结构,一般用齿轮齿条的比较可靠。你用链条的话,包角不符合要求,不太适合。

有很多都是这种结构的,这是用链条当销齿用

网友(点评):
嗯嗯,涨见识了

网友D:
本人是做链条链轮的,没见过这种结构,用齿轮齿条还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本人是做链条链轮的,没见过这种结构,用齿轮齿条还差不多

那是你孤陋寡闻,甚至还有专门的链条是为这种工况设计的。

网友:
我觉得这种用法 链条的强度应该没问题,问题会在链轮齿的强度上,标准链轮齿都是很薄的。这种用法基本只有一个齿在受力。我们正常用法,受力的齿至少好几个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孤陋寡闻,甚至还有专门的链条是为这种工况设计的。

确实有很多,比如台湾某著名刀库。

网友:
如果非要这样做 也要计算局部应力是否可以达到工况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孤陋寡闻,甚至还有专门的链条是为这种工况设计的。

涨见识了,刀库的见过,也不是这种的。

网友:
要把加速转矩折算进去  再加上由负载产生的摩擦力, 最后需要乘以2倍以上的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涨见识了,刀库的见过,也不是这种的。

其实怎么搞都可以。就好比用一根粗麻绳吊重物,还是用一根小钢丝吊重物。要考虑的是满足性能的前提下,结构是否足够优秀性。

网友F:
结构是可行,但是你这句论述“抗拉强度大于链条摩擦力”完全不能理解
抗拉强度是力学性能,单位是兆帕。摩擦力是实际受力状态,单位是N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你这个论述完全没有机械专业的感觉。

网友:
大行程的机械手都是用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构是可行,但是你这句论述“抗拉强度大于链条摩擦力”完全不能理解
抗拉强度是力学性能,单位是兆帕。摩 ...

我说的是滚子链标准里面的,滚子链的国标《GB/T 1243-2006》里面的就叫抗拉强度,单位就是kN,不是材料力学里面的抗拉强度。

网友:
链条放齿轮下面不会影响啮合效果么

网友: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换成绳子呢,绳子直接在轮子上面绕一圈,妥妥的。
跟抖空竹一样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滚子链标准里面的,滚子链的国标《GB/T 1243-2006》里面的就叫抗拉强度,单位就是kN,不是材料力 ...

嗯,你说的对,我看了下标准,确实是KN。又看了下术语,意思是做破坏性试验。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