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求助

楼主(2019-08-30):
各位大神,公司新开发的一种材料,想验证加工性能,主要是铣削、车削,请问有没有合适的机床推荐,不考虑二手的。

网友A:
你是车削一台机床还是铣削一台机床,还是车铣复合的一台机床啊?工件的尺寸,硬度,精度要求都要知道的

网友B:
验证加工性能??你要求的是验证得到什么性能?可加工性?还是刀具类型?
中等性价比还是推荐友嘉和丽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车削一台机床还是铣削一台机床,还是车铣复合的一台机床啊?工件的尺寸,硬度,精度要求都要知道的

主要是车工序和铣工序,可以考虑两台机床,新材料没有固定的产品,这种材料比较难加工,需要找合适的切削参数和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加工性能??你要求的是验证得到什么性能?可加工性?还是刀具类型?
中等性价比还是推荐友嘉和丽伟的 ...

价格怎么样?10万是个门槛,公司流程有点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车工序和铣工序,可以考虑两台机床,新材料没有固定的产品,这种材料比较难加工,需要找合适的切削 ...

沈阳机床厂和大连机床厂生产的数车10万左右就拿下来了,然后看加工件的硬度,太硬了,比如硬车,就要找刚性更好的机床才行,而刚性好的机床价格也贵啊,型号大小也影响价格

网友C:
买台车削中心 做研发做好了,价格吗,看你需要哪种档次的,台湾的大众型号的也就100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沈阳机床厂和大连机床厂生产的数车10万左右就拿下来了,然后看加工件的硬度,太硬了,比如硬车,就要找刚 ...

谢谢,我们先找厂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台车削中心 做研发做好了,价格吗,看你需要哪种档次的,台湾的大众型号的也就100多万

100多万有点超预算了,最好是普通床子就能做,加工门槛太高,推向市场有难度。

网友(点评):
台湾车削中心用不上100万,德国品牌的车削中心起步100多点吧,不过得看型号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