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轴度怎么调,好几天了都调不好

楼主(2019-08-30):
驱动电机连着扭矩传感器,扭矩传感器再连着小电机,这个同轴度调了好多天都调不好,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和工具能帮助调节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分离的联轴器,不知道你这行不行

网友:
电机安装这里加块上下可以调节的板或许比较好

网友:
左右两个电机,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A:
你大概是测电机的吧,要用万向节或弹性节来连接,

网友:
卖给学校的实验台?
可以测量轴高后磨扭矩传感器和电机支架下面,左右好调。

网友:
有几个疑问,,要求同轴度,中间传感器的装配面是哪里?固定传感器只有两侧的固定架,而这两个固定架是否有同轴度,,我没用过扭矩传感器,,但我觉得,配件是否有同轴度有一定的关系。2-刚性联轴器,绕行联轴器,,你图中的联轴器是饶性的,膜片式联轴器,如果这种联轴器不影响最后的扭矩测量值的话,那么十字滑块联轴器也会没问题的,可以大限度的减少同轴度,,不过,力学上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影响3-还是调节调节同轴度,,同轴度,装配,还是一个零件作为基准,或者上下都是V型块(装配扭矩传感器时),调节三者的同轴度,如楼上说的,增加一个调节板,3-装配上,,建议增加轴向的导向,比如,导向槽,靠边,,固定一个Y轴,然后打表确定Z轴,(通过调动调节板,具体结构还没有构思,自己发挥一下,共同讨论),还有一点,同轴度调节,是两个方向,,要么做定心调节,要么一个一个轴调节(比较费事)

网友:
你这个有三个模块呀,,,
扭矩传感器模块、电机A模块、电机B模块

先选择基准模块吧,然后另外两个模块的轴与基准同轴调齐。。。
看你的结构,前后上下的调整有点缺失呀

网友:
用百分表啊,有需要就加铜片

网友:
把电机连接快做成可调节的?

网友:
用万向联轴节不可以吗?如果要拆解多次的话最好还是做一个同轴工装,类似一个样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是测电机的吧,要用万向节或弹性节来连接,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打表哇,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