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翻转机构翻到一定角度抖动问题

楼主(2019-08-30):
步进电机+减速机通过联轴器与翻转轴连接,机构从0度翻转到150度,再翻回来,做重复运动.
从0度翻到150度过程中,大概在100度的位置,机构会抖一下.
然后从150度翻回0度的过程中,在同样的位置(100度),发生同样的抖动.
步进电机加减速设置是一样.
加减速调小,抖动会变小,但在100度位置还是发生抖动,其他位置不会.
个人感觉不是力的问题,理论上,力最大应该是0度开始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100度.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是否机械结构间隙的问题。

网友:
没见具体结构,有没有可能受力状态变了,由受推力变成受拉力了?

网友:
翻转轴座不同心???

网友(点评):
电控没问题的话,我也想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惯量不够

网友:
电机过载

网友:
就是力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出现过,刚开始我们用的气缸,有过抖动现象,后面换成油缸就没问题了,个人总结是结构在翻转过程中重心有变化,惯量不足导致的,得加大减速机,增加惯量

网友:
估计是机械方面问题。

网友:
画示意图方便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