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机的加热棒长度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9-08-31):
如题,各位请教一下热熔机的加热棒长度应该图和选择,谢谢!

网友:
按功率确定直径跟长度(跟商家联系就知道了),实际使用得看你的加热容器、加热方式、加热棒数量、加热棒安装方式等确定

网友:
  最近一直在苏州附近跑,那边做热熔机的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50长,直径10的加热棒,目前能做到200W的比较多。考虑加热效率和车间允许电流的情况下,建议加热棒的布置多一点,加上温控表,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