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碰到一种很粘的材料,切不下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9-08-31):
碰到一种很粘的材料,就是市场上的痘痘贴,他做过来是一卷,要求切成一粒粒后再放到对应的塑托内,每粒位置有对应的药在里面,这材料有三层,一层是纸,一层是药,一层是很粘的胶,这种胶,见什么粘什么,我连切多成问题了,直接用冲刀切下来后,没有切几下,就粘冲头上了。冲下来想用吸头,吸取过来,也粘吸盘上了。吸盘换了材料也不行。论坛里的朋友见多识广,多多建议下,谢谢。
冲头上沾了油后,不沾了,但是这药片不允许有油。

药片卷

药片卷

网友:
模切

网友(点评):
模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激光刀模板吧,这个不行啊,没切几下,那个刀模上多有粘胶了,吸盘过来取不走了。

网友:
激光,,,,,

网友(点评):
用大功率的激光进行切割? 这个还没有试过,但是一下子切的比较多哦,要几十个孔,直径12mm,速度冲一切5s左右

网友:
冲头保持一定的温度,胶就不太容易沾上

网友(点评):
加热后,更沾了

网友(点评):
那就降温

网友:
产品粘度很高,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努力

1. 寻找与产品不粘接的材料
2. 临时改变产品的粘性

第一个方向可以尝试一些特殊涂层,比如特氟龙之类
第二个方向,可以尝试将产品或者切刀冷却,或者加热。原则是不破坏药效。仅改变粘性。具体的还需要做实验

以上,均是纸上谈兵,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特殊的涂层目前在找,特氟龙的问了,他说不适合在这里当冲头用。那冷却没啥效果,加热后效果更差,真是头痛。

网友:
超声波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用铁氟龙材料试试

网友A:
把药纸片冷冻后在冲试试,胶冷冻后应该不粘了,还不影响药效。

网友:
我们有类似的,但是要加热。切刀要加热,平台也要加热。都在70度以上。
你的这个估计要降温,就像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点评):
或者把所有的产品,放在类似冰箱里冻着,切的时候再拿出来。

网友(点评):
好的,再试下,上次放冰箱里,冰了下效果很一般,可能是整卷弄了,冰不到里面去,这次弄整片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药纸片冷冻后在冲试试,胶冷冻后应该不粘了,还不影响药效。

好的,谢谢,我明天回去测试下。

网友:
胶粘的时候,冷冻才行,排废料的时候,速度要快

网友(2020-03-06):
楼主你解决了吗,很好奇

网友:
模切,选用合适的离型纸,用刀模冲切,排废。关键量多少

网友:
最后结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