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设备,控制一个气缸,先走一段位移熔化熔柱。熔柱熔化后,气缸再走一段位移。

楼主(2019-08-31):
热熔设备,控制一个气缸,先走一段位移熔化熔柱。熔柱熔化后,气缸再走一段位移。怎么的气动回路去控制这个气缸?

网友:
需要多段位移控制的一般推荐用电缸,或者多个气缸串联使用。
你也可以搜索下SMC的行程气缸,但是成本较高,位移精度也没电缸好。

楼主:
我看别人是用一个气缸做的

楼主:
|yien发表于 08-31 10:34需要多段位移控制的一般推荐用电缸,或者多个气缸串联使用。

你也可以搜索下SMC的行程气缸,但是成本较高,位移精度也没电缸好。
用不着多位置气缸,用电缸更浪费成本

网友:
三位五通电磁阀,中间带保持,不香吗?

网友:
定位精度多少。不说没发选型啊

网友:
还是要看定位精度的,没定位精度咋弄都行

网友: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气缸加电磁阀控制实现的,相关事宜可以联系气缸生产长家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