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齿轮齿条之间的装配有没有会的

楼主(2019-08-31):
(图片)

网友A:
首先,你的齿条装配要只剩连个自由度的装配,然后齿轮要“销钉”约束。意思就是你得给这两货画个机架。然后点击“应用程序”——“”“机构”——齿轮装配的图标——选择齿轮齿条装配形式——选择小齿轮轴(输入节圆直径)——选择齿条的平面约束或者滑动杆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齿条装配要只剩连个自由度的装配,然后齿轮要“销钉”约束。意思就是你得给这两货画个机架。然后 ...

请问,是只需要把齿轮装配到机架上就可以了吗,还是要把齿轮和齿条都要装配到机架上?

网友A:
齿轮齿条都需要装配,都需要有相应的约束,齿条推荐你用两个垂直面的“平面”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都需要装配,都需要有相应的约束,齿条推荐你用两个垂直面的“平面”约束。

我想让,齿条是不动的,齿轮在齿条上运动,还需要把齿条装到机架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让,齿条是不动的,齿轮在齿条上运动,还需要把齿条装到机架上吗?

那你花不花齿条都没关系了,需要把齿轮放在一个可以滑动的的物体上,因为系统根本就不认识齿条和齿轮,它只会根据零件与零件的相对约束,来创建机构。不过这种状态我没试过

网友B:
可以用草图 画出分度圆和 齿的中心线   然后 分度圆相切    齿的中心线对齐   然后再删除对齐  然后设置齿轮齿条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草图 画出分度圆和 齿的中心线   然后 分度圆相切    齿的中心线对齐   然后再删除对齐  然后设置齿 ...

你好,你说的相切是在装配里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相切是在装配里面吗??

是啊 装配里的相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装配里的相切

好的,谢谢。

网友C:
有什么问题,要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问题,要什么机架

已经解决了,谢谢您。

网友(2019-12-24):
ug装配你面没有齿轮装配功能,只有建模模块有自动装配功能,如果你想运动只有在动画模块或者运动仿真块里面,才有相对应的设置,或者就是你安装最新的NX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