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9-08-31):
如图,通过螺栓装在轴上,平面我的意图是作为一个角度定位面,为了方便安装,同时安装面贴合,我轴的公差是g6   孔的公差H7  这样的话 图三中15的尺寸公差也是H7   请大神指点一下  这样标合适么?

网友A:
不确定你这样设计的理由。如果是我,不会这么设计,左边的零件加工难度太高,或者说费用高。平面和圆柱面过渡的地方还没有避让和退刀。除了线割或者放电一点点来,我想不到更好的加工方式

如果是我设计,我会优先考虑在轴的小平面上打销孔和螺纹孔,固定方式换成一个竖直的零件,两个销孔,一个螺纹孔就可以固定的很牢固

如果上面的方案不行,我会考虑备选方案:把左侧的零件挖成一个长方形避让,也就是说直径20的圆柱避让特征完全去掉,只保留一个平面。这样,中心定位完全依靠右侧零件,周向定位,完全依靠左侧零件的平面。没有过定位,零件加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这样设计的理由。如果是我,不会这么设计,左边的零件加工难度太高,或者说费用高。平面和圆柱面过 ...

谢谢指点,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轴向可以调节,销孔螺纹固定的话不方便轴向调节。您说的第二种方案,我觉得的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就是不考虑加工工艺的情况下,我这样的设计意图,这样标注公差可以么?  以前这样的零件我一般是按照线切割加工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轴向可以调节,销孔螺纹固定的话不方便轴向调节。您说的第二种方案,我觉得 ...

楼主,你这个设计已经过定位了。直径20的避让孔已经确定了轴的位置。小平面又再次做单侧定位+周向定向,并且平面与内圆柱面之间没有做避让。即使加工出来了,也是大概率装不上的。
图纸是表达设计意图的。这个设计显然没有把你的设计意图表达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设计已经过定位了。直径20的避让孔已经确定了轴的位置。小平面又再次做单侧定位+周向定向, ...

谢谢您耐心的指点,我好像知道我错哪了。。。   多读书,多请教,多思考  受益匪浅!  谢谢论坛大神

网友B:
有那一个直面足够了,除非你对高度要求严格,其他都是浪费。

网友C:
左侧直接做直方,用长螺栓和右侧连接即可。

网友D:
公差可以,看你点位精度,H/g滑动配合,也算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一个直面足够了,除非你对高度要求严格,其他都是浪费。

明白了!谢谢!  高度是有一定的要求,不过精度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侧直接做直方,用长螺栓和右侧连接即可。

理论上是这样,只是我一直感觉长螺栓连接   会不会好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可以,看你点位精度,H/g滑动配合,也算可以啦。

其实结构是一方面,我对公差理解确实还很不足,每次标注公差都要想好久。。。。。结果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看下书或者百度下啊,又不难。我都是从装配工到设计,都是看书上网自学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轴向可以调节,销孔螺纹固定的话不方便轴向调节。您说的第二种方案,我觉得 ...

轴上是螺纹孔,轴向怎么调节?这个是做轴向定位吧?

网友E:
标注的公差理论上没问题,但实际来讲是多余没用的,公差为了保证加工精度,而加工精度是为了保证装配。你这个轴由两部分螺栓固定,实际并不需要如此精度,且可以通过螺栓调节。因而要求轴与毂的圆度和滑行平面的粗糙度会更有意义。

网友:
我觉得公差只是设计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设计理念。

这种结构,机加成本会很高,装配也不好控制。

如果将固定支架改成方形结构,再配做定位销,可能结构会更加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注的公差理论上没问题,但实际来讲是多余没用的,公差为了保证加工精度,而加工精度是为了保证装配。你这 ...

谢谢你的建议,你说的很有实际意义

网友:
设计新手,看大家讨论,学到了不少。

网友:
单单把图三拿出来看,你这样设计的零件图纸是完全没得问题的,不过这个圆弧加一个平底,加工难度很大,上加工中心能搞定,但是圆弧与直线相交的那条线肯定是做不出的,那里需要倒圆角。一句话,单看图上标准一点问题没得,但是加工比较困难。结合你的装配图,这样设计过定位了。(PS:2楼牛逼!!!)

网友:
个人感觉R20不用标公差,直接搞到R20.1,R20.2这个样子,0.5的偏差搞到1.5~2.5左右,17±0.02,装起来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这样设计的理由。如果是我,不会这么设计,左边的零件加工难度太高,或者说费用高。平面和圆柱面过 ...

线割好像可以吧?

网友(点评):
感谢提醒。线割可以。我已经更新描述

网友:
这件高度公差和圆弧公差都可以放大点,圆弧+0.1,高度-0.1较为适合你想达到的效果,轴心定位用另半件实现,这半件只做方向定位

网友(点评):
如果轴需要滑动,那么装配时垫铜片也很容易,调整也方便

网友:
图片左边的零件是不是做一个矩形块就可以了,两侧螺母拉紧的,两个对接块不用隔那么近吧

网友:
加工费钱,装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