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联件流量特性的疑问

楼主(2019-08-31):
图示是SMC样册上的AC40-06-A系列的过滤减压油雾阀的流量特性曲线,看不大明白,假如我这个三联件进气口气源压力是0.7MPa,减压阀设定在0.4MPa,那么这个三联件的稳定流量1min是多少升?

网友A:
看图的意思是2000L

网友B:
输出最高压力,取决于减压阀的开度

输出多大流量,取决于负载消耗的速度。楼主不要把因果关系搞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最高压力,取决于减压阀的开度

输出多大流量,取决于负载消耗的速度。楼主不要把因果关系搞混

“输出多大流量,取决于负载消耗的速度”,层主说的对!楼主可能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D:
又简单翻看了一下  现代实用气动技术  这本书。
看到了前面有讲流量特性的测定方法,我说说我对这个三联件的理解。
按书上的介绍,流量特性的测定大体上是这样的:
在三联件的后面加一个压力表,再加一个阀门,加一个流量计。当然,三联件的前面肯定也有流量计和压力表。
根据AC20-40A的流量特性。你调到了0.4兆帕,随着你下游阀门的开大。下游的压力表开始波动。
这就是产生了压力降。压力降就是这个曲线。通过曲线可以看出,在小于2500L/MIN时,下游压力还能维持在0.3兆帕以上。
所以我姑且认为他能够使用的流量应该小于2500.

假如你需要的流量较大。比如某个瞬间几个气缸同时动作。可能会造成瞬时压力大幅度下降。
瞬时压力大幅度下降有很多安全隐患。比如同管路上的某个气缸正在夹紧,夹紧力过小可能造成设备意外故障。还有大部分先导阀都要求开启压力在0.3兆帕以上。若是同时存在较大振动,比如在机械手高速行走的瞬间,压力下降与加速度共同作用可能会导致阀关闭。。。。等等。
根据经验我认为0.1兆帕的压力降已经接近我所容忍的极限。当然也要看工况。我大多数选气动元件的时候都控制压力降在0.1兆帕以内。

综上,我建议你的负载能够控制在1000L/MIN以内,这样瞬时压力不会下降太多。可以使用。

书上还提到,一般管道的流速控制在15至25米每秒。记得要折算成有压状态计算这个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的意思是2000L

好像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最高压力,取决于减压阀的开度

输出多大流量,取决于负载消耗的速度。楼主不要把因果关系搞混

我的意思是我通过三联件调压后的压力稳定在0.4MPa,这时只要我执行元件的最大耗气量小于三联件的额定流量,我的执行元件就能平稳运行。我就想知道进气口0.7MPa,出气口0.4MPa,这个0.3Mpa压降时通过三联件的额定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多大流量,取决于负载消耗的速度”,层主说的对!楼主可能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选型三联件原则:通过三联件的额定流量要大于执行元件最大耗气时刻的耗气量。
我的意思是我通过三联件调压后的压力稳定在0.4MPa,这时只要我执行元件的最大耗气量小于三联件的额定流量,我的执行元件就能平稳运行。我就想知道进气口0.7MPa,出气口0.4MPa,这个0.3Mpa压降时通过三联件的额定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简单翻看了一下  现代实用气动技术  这本书。
看到了前面有讲流量特性的测定方法,我说说我对这个三联件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通过三联件调压后的压力稳定在0.4MPa,这时只要我执行元件的最大耗气量小于三联件的额定流量 ...

5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你说的压力降跟他说的压力降不是一回事。不要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