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装配尺寸链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08-31):
一个装配尺寸链的分析,如图,这样分析地正确吗,算出来结果基本尺寸0.1,为什么上下偏差这么大呢?

网友:
这个“故”字儿,能不能不要再说了?能不能好好说话?

出这个图的人,一定比我还穷比我还抠门儿!!!!

妄想A4纸打印,我还想省三分之一的纸钱。

看着最郁闷的是,基本尺寸还得算出来。。。。

网友:
机械制造工艺的尺寸链,忘光了。楼主,你好好看看教材课本上的实例。

网友:
公式没有问题,封闭环的上下·偏差大是由于组成环的上下偏差大造成的。

楼主:
|likeitdoit发表于 09-01 10:25公式没有问题,封闭环的上下·偏差大是由于组成环的上下偏差大造成的。
这样计算合理吗?我看到还有个大数互换法,这个适用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属于完全互换装配法,只要零件合格装配后就符合要求,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书中有尺寸链的内容。

网友(2020-05-28):
诚智鹏DCC 尺寸链计算及公差分析可免费做案例,欢迎咨询!

网友:
封闭环公差是组成环公差之和

网友(2021-10-18):
可以用平方根算法来计算偏差,你使用的极值法,实际中用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