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翻转机构问题 欢迎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9-08-31):
最近在设计一个翻转机构,靠气缸将平台从水平翻转到竖直,平台的重心比平台高很多,,领导的意思平台在从0翻转到90度的过程中,重心会一直变化,在某一个位置气缸从推力变成受拉力,此时会快速伸长。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是需要改动轴的位置还是在气动的控制上能解决?

网友A:
lz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这个角度应该推不起来吧,推一半都憋死了

网友C:
我刚结束这个项目????????????????????
九十度竖直翻转机构

网友D:
你的领导说的没错。

你这是典型的推车过山包,而且起点还不是山脚,而是坡度最大的半山腰。。。

起步累得怀疑人生,快到山顶时总算觉得活着还有盼头,但一过山顶,你又要开始怀疑人生了。

估计得加一个长行程的油压阻尼什么的。。。

你也没说到底多重、反转速度多少,人家也没法再往下吓想了。

网友E:
如果是大负载,你不要搞气缸。如果你一直坚持用气缸,你会很酸爽。

网友:
这种方案,你用减速电机吧

网友:
领导说的对,你以旋转点为中心,以平台竖直位置的高度为半径做个圆,看看在平台从0度到90度过程中气缸对旋转支点的力矩和重力对旋转支点的力矩的方向的变化。

网友:
考虑用齿轮齿条 ,出力更稳定

网友:
平台的旋转轴位置不可以变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当平台重心越过转轴中心时,确实会因重力的原因对气缸有个拉力,但主要还是看重心位置,如果相对轴心的力臂较短的话,其实也无妨,末端加缓冲器就行;其实一般气缸的排气端都会配置调速阀,如有会出现你问题所诉那样气缸被加速拉出,因为调速的阀的原因,会产生一定背压,从而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网友:
我之前一个方案 也是这种结构,我是用的电动推杆。 但是最后没有中标。

网友F:
可以的话用油缸吧,加液压阀调节 比气压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度应该推不起来吧,推一半都憋死了

这是一个示意图,实际会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想达到什么目的?

就是想把一个圆管翻到竖直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结束这个项目????????????????????
九十度竖直翻转机构

这种有什么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领导说的没错。

你这是典型的推车过山包,而且起点还不是山脚,而是坡度最大的半山腰。。。

加上平台总重大概500公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大负载,你不要搞气缸。如果你一直坚持用气缸,你会很酸爽。

因为一些原因,只能考虑气动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话用油缸吧,加液压阀调节 比气压稳定

这里不能用油缸啊

网友G:
做过一个类似的结构,用气缸的话,由于气体可压缩,且被驱动物重量较大,如果你是从垂直到水平的方向运动,启动停止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你是从水平到垂直方向的运动,气缸会出现爬行的现象,很难受。最后由于冲击安全的原因,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做过一个类似的结构,用气缸的话,由于气体可压缩,且被驱动物重量较大,如果你是从垂直到水平的方向运动, ...

朋友这个多少kg?lz这个500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个多少kg?lz这个500Kg

200多kg吧,启动的瞬间冲击会很大。建议还是考虑油缸或者电缸较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一些原因,只能考虑气动或电的

那你就搞减速电机

网友:
1-齿轮,电机,减速机,离合器??翻转机构
2-齿轮,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翻转机构
是不是需要在转过来啊
3-, 连杆机构,翻转。曲柄摇杆机构,气缸应该能作为动力源

网友:
刚刚给XF做了类似的方案,翻转板翻转90°,不过不是一个,是一排。用的是电动推杆。无卡顿,带自锁,可以实现多台联动。想做了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这种机构数模设计完,最好用软件的运动仿真模拟一下,否则实际做出来动不了就尴尬了!

网友:
兄die,你这是想干嘛呢,老汉拉车上坡吗,角度不对吧,你分析下力学看看

网友(2023-02-28):
请问气缸的两个关节点位置如何确定,才不会憋着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