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轴加工费预估

楼主(2019-08-31):
要外发两根轴加工,每根轴做3个,材料45钢,不用热处理,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估计一下得花多少银子

网友:
这个小车件加工比较简单的,加工费用没多少钱的

网友:
熟练师傅半天不到就搞定。

网友A:
少说一根也要200-300元加工费

网友:
量太少了,都不高兴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说一根也要200-300元加工费

都个0?^_^

网友(点评):
嗯,20一根,,,,

网友(点评):
算30一根,把图纸给加工厂看看有没有给你干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把垂直度的要求降低些,采用D8的光轴直径加工,普通机床加工,应该在100出头;如果不长期合作的供应商,一般在200-400元,说错了勿怪。

网友:
量太少了。 第一根200 第二根160 每根,加材料费,加热处理的话,在贵点

网友:
几十块钱,但是要找你们经常合作的人做.我们一般不接这种陌生的低价单

网友:
我是开厂的,我不要做

网友:
6支共计300块钱吧。

网友:
几十块就行了,这么小,也不复杂

网友:
楼主如果想省钱,只有降低相关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了。

网友:
还是自己厂里有数控车床 加工中心好  我平时想到哪出是哪出  找到车间主任 这个给我车2个  那个给我铣2个!   这种几个的小东西 材料费  加工费不值几个钱!主要是编程  调试的时间最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