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铣孔底部有刀纹

楼主(2019-08-31):
最近客户老是投诉我们加工的孔底有铣刀纹,这个精孔是用铣刀铣出来的,深度有1.5毫米,这个止口是钢性密封用的,没有密封圈,客户说我们有刀纹会导致漏液,我们用的用的普通国产钨钢铣刀铣的,工件是不休刚,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铣刀头部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头部检查下

新铣刀也有,刀打了刀摆两丝还可以,就是在进退刀的地方有刀纹

网友A:
是否可以最后快速小进给量再加工下孔底部?

网友:
孔径和刀具直径都是有关的

网友B:
刀尖改成圆弧的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吃刀量太大或者转速太高产生的震动导致的?减小吃刀量,降低转速试试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D:
看看,你的图纸要求,还有你工件目前做到的图片,这样大家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最后快速小进给量再加工下孔底部?

精光的时候孔底余量很少的,就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尖改成圆弧的试试

图纸是清角的,这日本客户让我们严格按照图纸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图纸要求,还有你工件目前做到的图片,这样大家好帮助你

这是阀体上的止口,密封用的,是刚性密封,没有密封圈,孔壁要求不高就是孔底不能有刀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吃刀量太大或者转速太高产生的震动导致的?减小吃刀量,降低转速试试看情况怎么样?

余量很小,孔壁单边十丝底部十丝,孔是60左右,我16的钨钢铣刀,转速1400进给100,就是怕转速高震刀,已经给的很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清角的,这日本客户让我们严格按照图纸加工

试试螺旋铣削抬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光的时候孔底余量很少的,就十丝

可以你们在精加工最后一刀时,进给量太大了,刀痕深度过大,最后一刀精加工也无法把那刀痕去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光的时候孔底余量很少的,就十丝

10精光对于不锈钢来说还是有点大,不如改成5 丝

网友F:
是不是铣刀的质量有降低?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回复,试了各种办法,消除刀痕真的挺难,现在加了一把百洁布打磨片,在机床上把孔底部打磨一下,现在刀痕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铣刀的质量有降低?

用的铣刀是国产的,准备买进口铣刀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精光对于不锈钢来说还是有点大,不如改成5 丝

五丝还是有刀痕,我都准备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