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齿差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9-08-31):
我们最近做了一台少齿差减速机,利用外齿轮输出,外齿轮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固定在箱体上,装配时发现如果两个圆锥滚子轴承的游隙调的很小的话,外齿轮转动时端面跳动很大,带动内齿轮摆动,请教各位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网友A:
1.可能是轴向位移了,深沟球轴向承载能力不大;
2.看图的样子感觉会不会齿轮碰到箱体了,看看齿轮端面有无磨痕;
3.齿轮端面有无要求?垂直度,圆柱度之类的检测下。

网友B:
箱体内孔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是轴向位移了,深沟球轴向承载能力不大;
2.看图的样子感觉会不会齿轮碰到箱体了,看看齿轮端面有无 ...

谢谢老师的留言,1.如果是有轴向位移,齿轮轴应该不会产生摆动,现在用的是圆锥滚子轴承。

2.箱体与齿轮有0.3mm的间隙。
3.齿轮的端面跳动测得是0.01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体内孔是斜的?

谢谢老师回复,箱体加工是内孔为基准的,如果是斜的,装配后齿轮不会有部分和箱体壁摩擦吗?实际装配没有。

网友C:
1.把你的圆锥滚子轴承换个方向装,你这样装,无疑加长了悬臂长度,刚性差点,预调整间隙也小,热变形影响也大。换个方向,再测下轴端跳动。           2.你要先确保你的内圆同心度,在你的可控范围内,如果机床无法保证内圆同心度,外面测得毫无意义。      3.我看你的轴是直齿轮传动吧,为什么要用到圆锥滚子轴承?  4. 我看你左边轴肩处与圆锥滚子轴承内圈怎么还有缝隙?

网友D:
太紧了,硬敲进去就会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把你的圆锥滚子轴承换个方向装,你这样装,无疑加长了悬臂长度,刚性差点,预调整间隙也小,热变形影响也 ...

谢谢您的指教,箱体与轴的加工没有问题,都在图纸的设计公差范围内,单是安,装轴承与轴,轴端并没有跳动,也没摆动,单是安装内齿轮后,轴承调紧,内齿轮会摆动,调整轴承间隙,内齿轮不摆动,齿轮轴就摆动了,齿轮轴左侧的轴肩与轴承有间隙时为了调整第一个轴承的间隙,如果这个轴肩超过箱体内的圆台,这个轴承就没法调整间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紧了,硬敲进去就会歪掉。

谢谢您的回复,是因为齿轮配合太紧了吗?单装轴与轴承是没有问题的,安装内齿轮后就会出现问题,要么是齿轮轴摆动,要么是内齿轮摆动,这对内啮合的齿设计的间隙就比较小。

网友:
你这个输出轴轴向没有固定住吧   我感觉应该把圆锥滚子轴承换成背对背安装  箱体的台阶在两个轴承之间  轴头一端在加个圆螺母固定也可以调节间隙

网友(2019-10-05):
你這圖表現的應該是入力側吧! 少齒差傳動不連續通常是機構同心度不足或 機構剛性不足為主因  你可以在軸向上增加一對稱轉輪來增加受力時的機構變形...否則光軸承間隙就任人誤判許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