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列变圆周机构请教

楼主(2019-08-31):
附件图面上的机构有研究过的吗?能讲下原理吗?

圆周

圆周

直列

直列

网友(点评):
哪里都有老哥的身影,关键是还能说到点子上,是销轴啊,我老早以前见过视频,现在啥也记不得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
lz这个是什么产品?

网友A:
圆台上光光溜溜,我还以为有沟槽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

楼主:
看着是的,还没研究出来具体是怎么个原理,等大神指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台上光光溜溜,我还以为有沟槽呢

指的研究一下

楼主:
一样 想知道,等待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是的,还没研究出来具体是怎么个原理,等大神指导呢

啥产品,需要先直列再圆周,奇怪呢

网友:
转盘下面有齿,靠齿轮齿条驱动,齿条一端有个螺丝,推动这一排东西前进,靠摩擦或磁力吸附在转盘上跟随运动,一个猜测,不知道使用条件

网友B:
第一张图后边有个齿条,圆周部分轴心应该是有个齿轮与齿条啮合。
齿条向右移动带动轴心顺时针旋转。
分列部分右边第一个部件与旋转台固定,其余部件有导向部件保持直列,此时机构处于直列状态。
旋转台顺时针旋转,分列部件被带动向右移动,同时被绕在旋转台上,
齿条移动到右极限时,整个分列动作完成,分列机构变成圆周排列。

因此,直列时,齿条位于左极限,被其余机构挡住,图上看不到齿条。
圆周排列时,齿条位于右极限,图上可以看到齿条。

网友C:
这一排链条一端固定在圆盘上,圆盘靠齿条驱动,链条缠绕在圆盘的中轴上。链条用销轴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后边有个齿条,圆周部分轴心应该是有个齿轮与齿条啮合。
齿条向右移动带动轴心顺时针旋转。
分列 ...

有强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一排链条一端固定在圆盘上,圆盘靠齿条驱动,链条缠绕在圆盘的中轴上。链条用销轴连接

我看圆盘驱动齿条,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看圆盘驱动齿条,也可以吧

那么齿条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个机构里面齿条如果不作为驱动件,那它毫无作用。

网友B:
这个机构里没有发现强磁场的发生源,也没有机构部件需要用到强磁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么齿条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个机构里面齿条如果不作为驱动件,那它毫无作用。

参看12楼。暂时来看,谁主动,都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齿条驱动,链条是软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构里没有发现强磁场的发生源,也没有机构部件需要用到强磁场。

哦哦,我看10楼提到可能有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看12楼。暂时来看,谁主动,都可行。

不可行。  机构的运动你没有理解好。运动只能从驱动源传递到被驱动部件,不能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排链条一端固定在圆盘上,圆盘靠齿条驱动,链条缠绕在圆盘的中轴上。链条用销轴连接

缸侠,链条也能拖动齿条,对吧

网友(点评):
从他这个图分析,动力或者在齿条上,或者在圆盘上,链条作为工作承载机构卷曲或着展开都是被动的,不传输动力

网友(点评):
同意。直动或者转动都可以。如果有气缸,那么直动比较方便。

网友:
看图直列原本就是铰接的,圆周带动自然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