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用过水封的

楼主(2019-09-01):
我们有台设备需要用到水封,往复式和旋转式两种,以前没有接触过水封,水封的槽在设计上有哪些要求?用过的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气缸

网友A:
找个做水封密封圈的厂家,打电话咨询他们的技术支持或者要他们的选型样本,一般选型样本上都有不同规格密封圈的沟槽设计尺寸。

楼主,是给压缩机上找水封密封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做水封密封圈的厂家,打电话咨询他们的技术支持或者要他们的选型样本,一般选型样本上都有不同规格密封 ...

不是,就是轴和铜石墨在恶劣环境下的密封,有水有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