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1D Plus光栅尺,实时监测运动平台的姿态?

楼主(2019-09-01):
昨天,我在写青甘大环线的攻略,本来想今天发出来,但是有些细节还没有完善。
所以预计下周发出来,这次还是更新日记。
在做三坐标测量机时,我们计划启用二维或者1.5D光栅尺,来实时监测运动平台的姿态。
1.5D光栅尺也叫1D Plus光栅尺,目前海德汉有成品,雷尼绍正在开发。
以前,我们使用的光栅尺,都是检测主运动方向的位置。
而今天,我们选择了1D plus光栅尺。
使用这种光栅尺的好处是,除了主运动方向,还可以读取到,垂直于主运动方向的位置,我们暂且称这个方向为副方向。
如果配合两个读数头在副方向上,定义垂直于光栅尺的轴为K轴,那么通过读取副方向上这两个值,可以判断出,运动平台绕K轴的旋转角度,也就是摇摆(Yaw)。
这样,就可以实时了解运动平台的姿态,包括位置,沿副方向的平移,和绕K的旋转。同时,副方向上的读数头,可以知道主运动方向的直线度。
如果,我们定义上面那条光栅尺为主光栅尺,再通过空间上,布置另外一条,与主光栅尺垂直的光栅尺,姑且称其为副光栅尺。如下图。
副光栅尺在其副方向上,配置两个间隔的读数头,就可以读取到主运动方向的俯仰角(Pitch)。
如果在副光栅尺的对面,也放置一副光栅尺,那么通过读取这两者副方向上的值,可以知道翻滚幅度(Roll)。
相当于,通过三条1DPlus光栅尺,可以实时地知道运动平台的姿态。
多个轴系统可以类似地推演,这就是运用1DPlus光栅尺,来实时检测运动平台姿态的应用场景。
光栅尺作为测量基准,它的精度越高,温度稳定性越好,测量的结果就越准确。
那么问题来了,光栅尺测量的原理是什么?这么高精度,它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我在《光栅尺的原理是什么?怎么选择?供应商都没讲明白,6年了我第一次听懂》一文已经做了说明,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后面,我会分享运用这种光栅尺,做的一个运动平台概念设计。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以后我会分享更多内容,包括工作,旅游,读书笔记等,一起来做朋友吧。
相关阅读:
1.《分辨率,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2.《光栅尺的原理是什么?怎么选择?供应商都没讲明白,6年了我第一次听懂》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多年之前,我们单位就开始在数控机床上应用光栅尺检测机床导轨的直线位移,那时刚毕业1年,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光栅是测量导轨位移,其他的一点都不懂。室主任就给我们组分了这个活,师傅做选型做计算,我跟着学习,做结构设计。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1 14:25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19-9-1 14:26 编辑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多年之前,我们单位就开始在数控机床上应用光栅尺检测机床导轨的直线位移,那时刚毕业1年,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光栅是测量导轨位移,其他的一点都不懂。室主任就给我们组分了这个活,师傅做选型做计算,我跟着学习,做结构设计。
刚开始,能做结构设计,非常棒!

我们刚开始就是画图,然后选型,最后才慢慢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