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幾何-正三角切割成正方形

楼主(2019-09-01):
零件動畫參考

网友:
这个太神奇了

网友:
这个动画  优秀啊

网友A:
很惭愧,本帅不会做,只好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惭愧,本帅不会做,只好顶一下。

實體的作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體的作法

理解了,多谢指导。

网友(2020-07-22):
大神!如何制作动画你这种动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