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爆了咯!

楼主(2019-09-02):
一大早,微信就得到消息,生产停线了!火急火燎的赶到公司,看到现场的惨状,真是让人心塞!坑爹呀!

这是一台剪板专机,用于剪切曲线型的板料:

液压系统设计压力0-7Mpa,缸径80mm,行程100mm,作用力5T;

油缸速度可调节;液压站外形尺寸600X450X450;风冷;

油缸的缸筒、活塞、活塞杆、缸盖、缸底、限位套、法兰、耳环均为45#;整体拼焊而成,密封圈材质为NOK;

这图专机试生产了5个月,每天工作8个小时,结果今天就变成这幅模样。。。

工作方式为两条油缸联动

按道理来讲,设计里面油缸的固定联接方式没问题;活塞杆前端有大的鱼眼轴承,不至于把缸体给扳断;
图8

初步分析是油缸的质量问题,这个地方内部结构貌似有螺纹,但是壁厚太薄;而且外圈的焊接估计有缺陷;

    之前公司的液压系统都是买君帆的,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只到今天查了采购一体化系统,才发现这套是本地的一家不出名的品牌,叫什么宝力液压。。。

网友:
才8M都能出问题

网友:
君凡是不错,我在里昂的时候也进口这玩意,好久不用了

网友A:
是不是要加个同步机构,看样子是两个液压缸不同步,感觉是扭坏的。不过壁确实是有点薄。。

网友:
看照片是断裂的地方太薄了。

网友:
剪板有时候两边受力不均匀,阻力大一边,液压缸运行距离小,两液压缸受扭。两液压缸油长度不一样,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同步?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按载荷计算下油缸壁厚,有没有焊缝探伤报告,看看探伤比例是多少?同时检查,液压流程图是否也有问题?

网友:
45#焊接性不好,易产生缺陷

网友:
45#钢焊接性不好。需要有经验的焊工操作。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9-02 10:23才8M都能出问题
是啊,也没用多久,质量太差了!

楼主: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9-02 10:27君凡是不错,我在里昂的时候也进口这玩意,好久不用了
我们这边优选他的

楼主:
|蓝色格发表于 09-02 10:27是不是要加个同步机构,看样子是两个液压缸不同步,感觉是扭坏的。不过壁确实是有点薄。。
其实我在买这套液压系统时,也有这种担忧,供应商在单个油缸的管路加了调速阀

楼主:
|仗剑走天涯发表于 09-02 10:42看照片是断裂的地方太薄了。
是啊,比较薄,十个毫米不到,而且还做了螺纹。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2 12:41按载荷计算下油缸壁厚,有没有焊缝探伤报告,看看探伤比例是多少?同时检查,液压流程图是否也有问题?
前辈真是专业呀,我们现场还真没有这样装置能做测试了,现在只有强压供应商。

网友:
油缸质量先不说,但安装方式感觉有问题,想长久使用,最好两端铰接的。
一般油缸原则上不受侧向力。

网友:
缸体一般用20#焊接,45#焊接件没那么好,容易有裂纹,壁厚也有点薄了

楼主:
|冷水黄金发表于 09-03 08:20油缸质量先不说,但安装方式感觉有问题,想长久使用,最好两端铰接的。

一般油缸原则上不受侧向力。

大神说的两端铰接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设计方式为螺杆前段增加鱼眼轴承,升降块还有导向,也是不会受侧向力的。

网友(点评):
不仅油缸杆要带球铰接头,油缸固定也要那样,这样油缸只受轴向力。

网友B:
估计连油封都不一定是正品了,仿nok

网友(点评):
兄弟太真实了,百分之八十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加个同步机构,看样子是两个液压缸不同步,感觉是扭坏的。不过壁确实是有点薄。。

带了鱼眼轴承是不会扭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了鱼眼轴承是不会扭的兄弟

有导向不会扭,没有导向就会扭。

网友:
应该是壁厚太薄了。

网友:
恭喜中奖了

网友:
楼主量一下断裂壁厚多少

网友:
就是缸筒车螺纹后剩余的壁厚太薄了,白话讲没有肉了,

网友:
又上了一课,感谢分享

网友:
一端固定,鱼眼没起作用。

网友:
螺纹连接的缸筒通常要有4根拉杆把住缸盖,螺纹不吃力。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过液压,来学习了!

网友:
壁这么薄,为何还要加螺纹?缸体材质……?

网友:
肉眼看了一下感觉是以下几点问题:
1:45#钢焊接,缺陷很明显的,一般高负载工况不怎么用,
2:爆裂位置明显牙被拉坏了,牙的有效圈数不够,且这个位置应该用梯形细牙会不会好一些,
3:壁厚明显不足,攻好牙  基本上都没什么壁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连油封都不一定是正品了,仿nok

有些仿的质量还没有正常国产的好,给自己推荐推荐英德尔密封

网友:
我公司也有剪板机,不过用的液压缸没这么大,剪的不锈钢,不锈钢带的最大宽度是613x4.0,最小宽度是485x2.3,下剪刀固定,两侧有立柱,立柱上安装的有齿条,两个齿轮通过轴固定,确保工作时同步。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油缸生产厂家,君凡和我们也是合作关系。你这个一看就是油缸质量问题,7MPA相对油缸来说是很低的工作压力了,这个后盖竟然能崩掉,一看就是设计和焊接的问题,有问题欢迎随时咨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