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想请教一下如图所示的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9-09-01):
(1)由齿条带动齿轮转动是否可以?齿轮的运动方向如图所示,向下的(用手去按),齿条最小方有一个弹簧会使齿条复位
(2)如果可行,为了平行是否要在另外一边也做一个齿条(静止,不运动)
(3)这个机构的作用就是想按一下齿条,然后齿条带动齿轮和安装在他中间的刀片运动(实际上三个空隙都会装有刀片,就是三把刀)转动,然后割断原本插在中间的圆柱形物体。

网友A:
这个机构可以实现。
“如果可行,为了平行是否要在另外一边也做一个齿条(静止,不运动)",另外的齿条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机构应该是齿轮绕定轴转动,所以你对面加一个静止齿条的话岂不是齿轮是沿着齿条上下方向滚动了么?我的理解应该是:齿轮断面设置凸台,装上轴承,轴承座固定在机架上,凸台中间开孔,要切割的工件从孔中伸进去。驱动齿条的上下运动可以设置导向机构,比如滑块,导套之类的。。。

网友B:
要切断的圆柱形物体怎么放进去?
貌似你说的这个有成熟的机构。比如自动套丝机。作用就是在钢管端部切出螺纹来。用的时候就是把管子穿过去。按钮一按,好了。

网友C:
似乎直接齿轮对齿轮更方便一点(齿条实际也可以看成一个齿轮)。用齿条根本没意义,齿轮加离合器实现传动可控更成熟,按下齿条,齿条与齿轮开始传动与齿轮相互离合相比,应该更不易实现
对侧齿条的问题可以想想有没有对侧布置个从动齿轮只为平衡齿轮受力的设计?

网友D:
有这样用的,气缸带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直线转换为圆周,齿条安装在导轨上的

楼主:
@钱跃跃0518 是的如你所言是要加一个轴承,要不要加些什么和齿条互相平行,请问你有见类似的东西,可以发个图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可以实现。
“如果可行,为了平行是否要在另外一边也做一个齿条(静止,不运动)",另外的齿条是什 ...

你好,我主要是想要不要加些什么和齿条相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用的,气缸带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直线转换为圆周,齿条安装在导轨上的

你好,请问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图片可以看一下?

网友(点评):
一般应该是反过来用吧,齿轮带齿条,假如齿轮直径200,转一圈齿条就要600多长了,没有多少经济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直接齿轮对齿轮更方便一点(齿条实际也可以看成一个齿轮)。用齿条根本没意义,齿轮加离合器实现传动可 ...

你好,我是想直线运动转变为圆周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切断的圆柱形物体怎么放进去?
貌似你说的这个有成熟的机构。比如自动套丝机。作用就是在钢管端部切出螺 ...

你好,是放一个圆管的物体进去加工(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