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返修问题

楼主(2019-09-01):
数控车床出了一些通规不进的螺纹产品,请教各位该怎么用原车刀返修?

网友:
低转速走空刀试试,以前在车间,看车间师傅这么做,车床我没有操作过。

能不能用板牙修一下?

网友(点评):
基本就这个思路,但是很费事,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还是用工件试装(因为实际安装间隙比通规间隙大的多)算了

网友:
普车返修螺纹好对刀,数控车对刀费时,熟练的对刀也快

网友:
外螺纹?砂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