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A09材质的铝板怎么加工正负0.02mm的厚度,0.02mm的平面度,0.02的平行度

楼主(2019-09-02):
700*400*25mm的铝板,厚度公差正负0.02mm,平行度0.02mm,平行度0.02mm,材质是7A09,请问大家怎么加工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不可能!我们以前做过平行度0.005的铝合金模板,没有那么大块,也没有厚度公差要求,铝合金跟别的材料不一样,这个磨的时候要加油或者煤油,往往一不小心就掉渣!一掉渣一磨就不行

网友(点评):
我能磨,我微信18475231881

网友:
都是模的

网友A:
就算是你在床子上磨好了,加工面应力没有释放到位,拿下来,时间不长板子就会变形的,0.02mm的平面度可不好保证啊

网友:
供应LED散热器,LED铝边框,铝边框外壳,流水线工作台,铝边框箱架,铝型材的深加工等,有需要的欢迎咨询

网友:
只有磨,如果是在深圳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9-10-17):
磨床加工,平面度0.02是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你在床子上磨好了,加工面应力没有释放到位,拿下来,时间不长板子就会变形的,0.02mm的平面度可不好 ...

说的对,需要反复在反复,但是板子厚度太薄,怎么都不好保

网友(点评):
板子的应力一定要通过热处理工艺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