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直线电机和滚珠丝杆重复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9-09-02):
一个滑台系统,行程在250mm以内,重复定位精度希望在1um以内,负载1.5公斤以内,水平运动,想了解一下,用直线电机和丝杆成本精度哪个更具性价比
有详细说明最好
补充:平台是慢速运动,250mm分三段运行(行程长短略有不同),一次任务下来要运行上次

网友A:
1um?O 为什么要那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m?O 为什么要那么高的精度

因为是一个零件分两部分加工,要求连接处看不到有接缝痕迹,1um只是我认为可能的精度,也许5um或者更多都没问题。
xy的加工精度是50um或者25um,
所问的平台只是负责移动工件。

网友:
既然是三段还不如用气缸配合硬限位进行控制,中间加一个可以控制的硬限位,这样可以基本消除运动间隙,控制也简单点

网友:
如果真是1微米   那就像楼说的那样   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丝杆精度难达到你的要求,不如用直线电机

楼主:
|李迎398048991发表于 09-02 11:01既然是三段还不如用气缸配合硬限位进行控制,中间加一个可以控制的硬限位,这样可以基本消除运动间隙,控制也简单点
如何硬限位?每次到达固定位置的精度能有多高?

楼主:
|208698045发表于 09-02 11:39丝杆精度难达到你的要求,不如用直线电机
就是不知道同样行程  同样精度,直线多电机能比丝杆+私伺服电机贵多少

网友:
你要加闭环控制吧

网友:
这个用模组肆达不到精度的,肯定是要直线电机的,我这边是做这块的楼主有可以了解一下我发资料给你。QQ:1013795740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用丝杆模组的性价比更高了,精度1个μ完全没问题。直线电机的价格比丝杆的估计要高很多吧

网友:
你那个精度,必须上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如果用滚珠丝杆+伺服 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直线电机太贵了。行程150mm的要大几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