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循环油润滑的最佳进油位置的疑问

楼主(2019-09-02):
本人对油润滑不是很了解,但是设备使用的人对润滑进油口的位置很纠结,一定要弄明白什么位置加油最好。
附图是轴径240的轴承和轴承座安装图。目前,我们自己对3个不同进油口位置的效果理解是:

方案一:同侧进油、出油,这个方案,我们自己觉得排油会顺畅些,但是润滑效果可能不是最好的

方案二:轴承中间进油、底部出油(轴承中间有油槽),这个方案,我自己觉得稀油和油脂同位置进,润滑效果应该可以,但是用户觉得,虽然轴承润滑油的分布会好,但是油量加大后会增加轴承负载,但是增加多少,用户自己也没概念,只是感觉这负载可能影响较大

方案三:对侧进油、出油,这个方案,我们认为油的对流和带走杂质的效果会好,但是进油量加大后,排油可能会来不及。

因为之前配了一台,进油、出油是对侧的,进油量加大后,出现出油口来不及排出的问题。当然,这本身也有可能是排油口不够大的问题。但是,这就导致用户对排油是否顺畅很在意。

不知道有没有懂这个的前辈能给点意见,万分感谢!!

网友A:
先看轴承自身结构,如果轴承自身有润滑孔,有油槽,那油道就开在对应轴承油道处;如果轴承是封闭面,那就用方案三,这样油有对向流动的趋势,在这个流动过程中会对轴承有全面的润滑。

网友B:
进油量加大后,排油可能会来不及。是怎么一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油量加大后,排油可能会来不及。是怎么一个说法?

稀油站最大流量是6L/min,同时给2个轴承供油,进油口是M16x1.5,出油口是1寸的。进油总阀是用针型阀控制的流量,阀还没开到最大,2只轴承座,润滑油全从轴的位置开始溢油。所以,目前是把阀门调到不溢油在用,用户希望阀全开也不会溢油。现在,准备把排油口加到1.25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油量加大后,排油可能会来不及。是怎么一个说法?

稀油站总流量是6L/min,同时给2只轴承供油,之前进油口是M16x1.5,排油口是1寸,流量还没开到最大,轴的位置就开始冒油。用户希望流量开到最大也不会出现油满出来的情况。现在是把排油口加到1.25寸了,但是排油情况还没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稀油站最大流量是6L/min,同时给2个轴承供油,进油口是M16x1.5,出油口是1寸的。进油总阀是用针型阀控制 ...

调到最大流量的时候,一只轴承两边都从轴漏油,还是只从进油口一侧轴漏油?如果只从进油口一侧轴漏油,说明轴承对润滑油阻碍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稀油站总流量是6L/min,同时给2只轴承供油,之前进油口是M16x1.5,排油口是1寸,流量还没开到最大,轴的 ...

这个润滑的流量好大啊?0.1L/秒。轴承是不是很大?我也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到最大流量的时候,一只轴承两边都从轴漏油,还是只从进油口一侧轴漏油?如果只从进油口一侧轴漏油,说 ...

试机的时候轴是低速转动的,两侧都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润滑的流量好大啊?0.1L/秒。轴承是不是很大?我也不是很熟悉。

轴承是 540/300x176的,6L/min是同时供2只轴承的,稀油站是华东润滑的,已经挑了最小规格了,再小就非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轴承自身结构,如果轴承自身有润滑孔,有油槽,那油道就开在对应轴承油道处;如果轴承是封闭面,那就用 ...

想来想去还是用方案三了,中间油槽走的话,油往两边分,我想两侧都开排油口会比较搭,但是轴承座目前只支持一边开排油口,没开的那侧担心杂质积累会比较多,还是考虑对流,杂质也不容易积累~

网友(点评):
问题不大的,如果有油孔,进去的润滑脂在滚子或者球的滚动过程中会被挤压到需要润滑的部位。

网友(点评):
如果是稀油润滑,那就考虑方案三吧,稀油要考虑油浴的充分性。

网友:
口径给你一个参考,手册上查的

网友:
另外关于漏油问题,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结构问题

轴承运转时,会把油带到轴承上部,然后油流下来,经过轴,会从轴封处渗出来,如果转速高,甩起来的油多,渗的更多。
另外如果轴承座进油口开在 轴线 的上方,油留下来,浇到轴上,也会往外渗油

网友C:
如图增加挡油环结构,油会沿着挡油环的槽回到油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增加挡油环结构,油会沿着挡油环的槽回到油池

感谢前辈的回复,受益良多!

网友(2021-10-28):
低速重载的爬升齿轮轴承座脂润滑口一般开在哪个方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