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齿轮模数

楼主(2019-09-02):
今天客户有给到几个参数,还请要请教各位大神们。
从动侧按60°,分5°一档。主动侧使用步进电机带动。主/从动两侧的中心距没给,说要我自己求·······怎么求齿轮模数?

网友A:
传递功率没说、精度要求没提、负载情况也不确定,像这种题一般需要神仙才能做出来

网友:
5°一档还是用同步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递功率没说、精度要求没提、负载情况也不确定,像这种题一般需要神仙才能做出来

神仙表示——我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仙表示——我做不出来

你别说,这是楼主的超神之路。

网友B:
先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啊,一般这种【超人】的言论都需要推理【其实就是瞎猜】

从动侧按60°
我觉得指的是角速度比,也就是主动轮转360°,从动轮转60°……我竟然神奇的蒙出了减速比,我的天呐

分5°一档。
说的是一个齿是5°,所以从动轮是360/5=72,我的天,齿数竟然也有了,好神奇

至于模数到底是多少?客户没说,但是根据客户从事的行业,齿轮大概应用的位置,也能猜出一个大概的范围的,所以,楼主加油吧!

网友:
***表示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啊,一般这种【超人】的言论都需要推理【其实就是瞎猜】

从动侧按60°

从动侧60°,是指从动侧只需转60°。也就是说,他的活动范围只在±30°之间运转。然后再分5°一个挡位,也就是加上原点,共13挡。
我原先也是假设60➗5=12齿。但还是算不出其他的数值(模数,齿高,齿宽··········)

按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时,转3步约等于5°,是不是能确定转速比为3:1???

大神,帮帮我吧,单要黄了·········

网友:
这种要求都不明确的客户,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