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孔磨损后如何修复

楼主(2019-09-02):
各位大师,有些机座的轴承孔磨损出现间隙后,一般是怎么修复使用的

网友:
最常见的:
1、镶套
2、补焊

楼主:
这个成本太高了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02 14:49最常见的:

1、镶套

2、补焊
镶嵌尺寸不够,补焊的话倒是可以,就是焊接比较费事

网友:
有专业的修补的,一般是刷镀

网友:
电镀就行了

网友(2019-11-28):
减磨修补剂,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