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位置视图

楼主(2019-09-02):
我的交替位置视图,拖动后,只显示拖动后的位置图。图由拖动前的位置变为拖动后的位置图。正常的是,实线显示拖动前的,虚线显示拖动后的,在同一个视图中存在。
我这是为什么不显示呢、有具体回答怎么解决步骤的吗?

补充内容 (2019-9-2 16:49):
刚才试了,直线往复运动没有问题,可是只要是旋转运动的,就不会成功。直线往复运动和旋转运动都是直接点命令,没有额外做配置。

楼主:
用的  交替位置视图命令,用的新配置选项和原油配置选项都试过,都是不全部显示

网友:
因为你的交替位置没建立新的配置,而交替位置视图成立的前提是,多配置,不信你把现在的装配体的配置截出来

楼主:
我的配置,是自然生成的,我没做过更改。另外画了个圆柱,做直线和旋转运动。直线运动成功,旋转运动不成功。

网友(2023-11-21):
|新鲜的橙子发表于 09-02 15:23因为你的交替位置没建立新的配置,而交替位置视图成立的前提是,多配置,不信你把现在的装配体的配置截出来
我也这样,有生成新的配置,拖动活动零件后打勾,工程图里还是只有一个位置

网友A:
请问出这个图是做啥用的?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A:
请问出这个图是做啥用的?

显示极限位置呀,可以看见装配图运动部件的运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