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牌号的选择

楼主(2019-09-02):
链轮牌号通过图二的转速功率感觉选起来怪怪的,那能不能通过图一的抗拉载荷计算来选择,链轮的抗拉载荷怎么计算?

网友:
我觉得可能链轮和链条都要验证一下,链轮选好后,对应链条的抗拉强度是否符合要求,再验证一遍,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A:
链条的抗拉载荷,链轮好像没这个指标。我们做链条链轮的,欢迎交流

网友:
我的理解抗拉载荷是静载而转速功率是动载,虽然有点不太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的抗拉载荷,链轮好像没这个指标。我们做链条链轮的,欢迎交流

链条的抗拉载荷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的抗拉载荷,链轮好像没这个指标。我们做链条链轮的,欢迎交流

或者说是链条所受到的载荷大小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说是链条所受到的载荷大小怎么计算

链条抗拉载荷标准上都有啊不需要计算的,你问的是多大载荷满足要求又安全吧

网友:
只要空间允许,能选大就大一点,我们这边选链轮都是看壁厚的。

网友B:
|xushengewei发表于 09-02 16:25链条的抗拉载荷,链轮好像没这个指标。我们做链条链轮的,欢迎交流
这个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求指教

链条的拉力载荷是长期实践形成的功率曲线表,如楼主二图,说起来这个功率表都是照抄国外的,我们国家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是国外经过世纪实践总结出来的统计形成的。至于具体数值当然是一次一次加链条拉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