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式花键联轴器

楼主(2019-09-02):
材质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见GB/T 26103.1-2010中4.2的表3

网友:
你这是鼓型齿式联轴器吧。

楼主:
是鼓形齿式联轴器,国外进口的,现在想在国内做,用42Crmo调制处理不太耐磨,用38CrMoAlA这种材质渗氮处理会不会好一些。加工是不是要用到专用刀具,现在是内齿圈线切割,外齿圈专用滚刀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鼓形齿式联轴器,国外进口的,现在想在国内做,用42Crmo调制处理不太耐磨,用38CrMoAlA这种材质渗氮处理 ...

做出来要求配合精度高一些,内外键都能够互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出来要求配合精度高一些,内外键都能够互换

国内有什么厂家能够加工这种鼓形齿式联轴器的?谢谢

网友:
优选铬锆铜,硬度最合适了!

网友(2019-10-14):
18CrNiMo7-6,就是价格小贵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比如好多的柱塞泵和电机连轴器是用的聚四氟乙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