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图纸中0.018深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9-09-02):
图中0.018深度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加工?

楼主:
修正是深度,不是厚度

补充内容 (2019-9-3 16:09):
总计有36处,对尺寸一致性要求很高,公差可以放大到0.02

补充内容 (2019-9-3 16:11):
公差0.018(+0.003,-0.0015)

补充内容 (2019-9-3 16:12):
需要有稳定可靠方案,欢迎和大家交流!

补充内容 (2019-9-4 18:21):
我们现在用的是电火花腐蚀加工,能达到尺寸精度,但尺寸一致性不能保证!

网友(点评):
什么材质?感觉冲压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30Cr2Ni2WVA。。。。感觉就硬的要命

网友A:
想别的新方法吧,机加工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别的新方法吧,机加工是做不到的

机加工可能做不到,不知道能不能用化学腐蚀控制这么精密的深度?

楼主:
材料:30CR2NI2WV A   尺寸要求0.018(+0.003,-0.0015)

网友:
好像有磨床可以做到,传送器膜盒内芯,据说就是磨出这么一个浅窝,但如果轮廓要求很严格,恐怕还是不太现实

网友:
|liuriqi603发表于 09-03 08:06材料:30CR2NI2WV A   尺寸要求0.018(+0.003,-0.0015)
个人觉得,这种要求和位置。应该是定位作用。钢件挤压要求高对这块不太懂。你可以尝试磨削。磨削可以达到要求只是局部需要调整。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吧!

网友:
精密放电,尺寸可以控制的

网友:
电火花或腐蚀或超声,总归只能用特殊加工方式了

网友:
是个重要尺寸,只有镜面电火花了。

网友:
个人也是觉得电火花可以试试

楼主:
增加一个要求,0.018(+0.003,-0.0015)总计有36处,对尺寸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公差能放大到0.02,关键是一致性,请大神提供思路!

网友:
电火花腐蚀加工再合适不过了。。。

楼主:
电火花腐蚀加工,尺寸一致性得不到保障!

网友(2019-10-17):
放电位置度也不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