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两机头主轴旋转角位移什么意思,怎么测量?

楼主(2019-09-02):
如图,角位移怎么测量,用到什么测量工具?

网友A:
意思是两个相对的主轴旋转的角度要一致,并且一致性不能大于10度,可以用激光干涉仪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两个相对的主轴旋转的角度要一致,并且一致性不能大于10度,可以用激光干涉仪测量

对!激光测量仪的用途很广。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9-02 21:14
对!激光测量仪的用途很广。

激光对射仪价格比较贵,我们这边调试ABB两轴同心转台,都是租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