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机轴形态不同,区别在哪?

楼主(2019-09-02):
图上2个都是电机转子,左边的电机轴外面削了2个平端,装配时是套进其他孔里的。右边的里面是花键孔,装配时是套在花键上的,相当于孔。都是电机转子上的,这2个形态的孔轴有什么区别吗?多谢解答!

网友:
电机轴伸有平键轴伸、花键轴伸、圆锥轴伸平键和D型轴伸。

D型轴伸是在圆柱面上铣了一个平面,楼主给的左边的图是铣了2个平面。这种轴伸用于对中性要求不高的场合,联轴器上有紧定螺钉顶在轴伸平面上来传递扭矩,传递扭矩也不大。

右边图是花键轴伸,花键轴伸有渐开线花键轴伸和矩形花键轴伸。这种轴伸用于对中精度要求较高,导向性较好,承载能力强的场合。但是,花键轴伸的加工难度比较大。

网友:
工况需要^_^

网友:
花键轴传动平稳,牢固,但是加工贵,D型轴安装最方便,一个螺钉拧就算了。

网友:
另一个考虑了装配时的工艺性。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