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推力计算

楼主(2019-09-02):
如图,电机+行星减速机,采用链传动,带动丝杆转动,丝杆上有一推杆,求推杆推力。结构整体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另外一张图是我求推力的计算过程,感觉算出来的结果貌似不对,想说能不能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结果到底对不对呢?如果不对,正确的算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最后一步代数值计算错了吧?344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一步代数值计算错了吧?344N.m

能麻烦说详细点,那一块算错了么? 扭矩我是用电机功率算的,电机额定功率0.65kw,额定转速710r/min,电机输出扭矩T=P*9550/N=0.65*9550/710=8.7N.M,然后有个加速机,速比35,采用链传动,链传动传动比2,因此传递到丝杆的扭矩为8.7*35*2=609N.m。应该没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麻烦说详细点,那一块算错了么? 扭矩我是用电机功率算的,电机额定功率0.65kw,额定转速710r/min,电 ...

最后一步数值计算错了,你重新计算下。计算过程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步数值计算错了,你重新计算下。计算过程应该没错。

你的意思是导程直接用10mm代进去计算?不要将其换算成0.01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导程直接用10mm代进去计算?不要将其换算成0.01m?

就是代入的0.01m呀。只有609和0.01有单位。

网友:
整个计算的思路没有错。如晓韵大侠所说,最后一步N转换成KN的地方写错了

如果想更严谨一点,行星减速机也有效率的。加入到计算过程中。

网友:
你少了运动部件的转动惯量没计算

网友:
行星减速机和链传动的传递效率没算。这样算是推力。最后还要看推的物体,运动状态是怎样

网友:
安全系数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网友:
安全系数要设定的大一些。

网友(2022-09-26):
推力真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