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轮锤子问题

楼主(2019-09-02):
假设有个电机(可能 还有减速箱),通过臂带动锤头上下敲击。
如果不能改变电机(也不能改减速箱),轴转动的角度也不变,
只能改臂的长度和锤头的质量。
问:锤头输出的打击力是否不变?
如果能变,那应该按什么原则调整臂的长度和锤头的质量,才能使锤头输出的打击力最大?

网友:
在满负荷下是变不了滴。
具体多大要看你电机的扭矩咯

网友:
从能量来看和臂的长度平方及和锤子质量成正比

网友:
电机输出扭矩不变,锤头打击力跟臂长成反比,向下的打击力还要加上锤头自身重力。

网友:
力矩没变,仅改变锤头的质量,效果不明显的。

网友(2019-10-15):
分享一個飛輪效應的公式    GD^2(kgf*m^2) = W*D^2   w=物重  D=旋轉直徑
D=2*R
T=(GD^2*N)/(375*t)
T=轉矩
F(力量)=T/R
所以改變敲擊力就直接有效....不是增加物重 或提升速度....而是加大旋轉直徑.......
簡單來說就是加長力臂將會得到平方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