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有没有相关标准?

楼主(2019-09-03):
覆盖件焊接螺母,表面容易生锈,有没相关标准

网友:
焊接螺母事有国标的,百度一下就可了

网友A:
用压铆螺母不行吗,非得 要焊接螺母,丑的一比

网友:
压铆螺母,焊接螺母都有五金件厂家按标准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压铆螺母不行吗,非得 要焊接螺母,丑的一比

牢固性不够,压铆的一般用在机箱机柜上,汽车上经常震动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