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管板零件怎样用SINUMERIK 840D sl828D 数控编程,在数控镗铣床上加工?

楼主(2019-09-03):
管板图样上:孔2100个, 板厚125,孔径25.25(+0.05/-0.10),孔间距32(±0.3),方位旋转角度45°,
对于这种管板零件怎样用SINUMERIK 840D sl828D 数控编程,在数控镗铣床上加工?
有没有能自动识别cad图形,编程加工的方法?

网友:
在自己厂里加工还是外协加工?如果是自己厂里的床子,最好问问工艺人员和开床子的师傅。管板的加工在管壳式换热器上来说是个重要零件,不仅工作量大,而且还有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
是在自己厂加工
请问怎么编程

网友:
我想说的是,可以找到孔的分布规律,根据规律来编制一个宏程序

楼主:
楼上老师谢谢啦
知道行距LY,例距LX的分布规律
您能不能说说那个宏程序

楼主:
下例可以作为简单的参考,实际要根据孔的分布规律作出,(来自网上教材)

就单孔加工而言,其加工有一次钻进和间歇钻进之分,为使用方便,定制的宏程序应能完成此两种加工。以图5-1所示工件为例,板厚20,编程零点放在工件左下角。
示例5-1,矩形阵列孔系宏程序加工,阵列基准为左下角第一个孔。

  • 主程序

%1000
G91 G28 Z0;
M06 T1;中心钻
G54 G90 G0 G17 G40
G43 Z50 H1 M03 M07 S1000
G65 P9022 X19.5 Y14 A9 B20 I9 J9 R2Z-3 Q0 F60
G0 G49 Z150 M05 M09
G91 G28 Z0
M06 T2;钻头
G90 G43 Z50 H2 M03 M07 S1200
G65 P9022 X19.5 Y14 A9 B20 I9 J9 R2 Z-22 Q2 F100
G0 G49 Z150 M05 M09
G91 G28 Z0
M30

  • 宏程序调用参数说明
X(#24)-----阵列左下角孔位置
Y(#25)
A(#1)-------行数
B(#2)-------列数
I(#4)--------行间距
J(#5)--------列间距
R(#7)-------快速下刀高度
Z(#26)------钻深
Q(#17)------每次钻进量,Q=0,则一次钻进到指定深度。
F(#9)--------钻进速度

  • 宏程序A
%9022(单向进刀)
#10=1;                 行变量
#11=1;                 列变量
WHILE [#10 LE #1] DO1
  #12=#25+[#10-1]*#4 ;    Y坐标
  WHILE[ #11 LE #2 ]DO2
  #13=#24+[#11-1]*#5;     X坐标
  G0 X#13 Y#12;       孔心定位
     Z#7;      快速下刀
  IF[ #17 EQ 0 ]GOTO 10
#14=#7-#17;    分次钻进
    WHILE [#14 GT #26] DO3
G1 Z#14 F#9
    G0 Z[#14+2]
       Z[#14+1]
    #14=#14-#17
    END3
N10 G1 Z#26 F#9;   一次钻进/或补钻
G0 Z#7;             抬刀至快进点
#11=#11+1;       列加1
  END2
#10=#10+1;         行加1
END1
M99

  • 宏程序B
%9022(双向进刀
#10=1;                 行变量
#12=#25;    孔心Y坐标
#13=#24;       X坐标
#15=1;       方向
WHILE [#10 LE #1] DO1
#11=1 ;                 列变量
WHILE [#11 LE #2] DO2
G0 X#13 Y#12;     孔心定位
     Z#18;               快速下刀
IF [#17 EQ 0] GOTO 10
#14=#18-#17;       分次钻进
WHILE [#14 GT #26] DO3
G1 Z#14 F#9
G0 Z[#14+2]
Z[#14+1]
#14=#14-#17
END3;
N10 G1 Z#26 F#9;         一次钻进/或补钻
G0 Z#18;  抬刀至快进点
#11=#11+1;    列加1
#13=#13+#5*#15
END2
#13=#13-#15*#5
#10=#10+1;    行加1
#15=-#15
#12=#12+#4
END1
M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