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哪位大侠接触过65MN 3毫米钣金自动焊接?

楼主(2019-09-03):
我们现在不锈钢和弹簧钢自动焊接前先中频预热在焊接,但是设备用力一拉,焊接边缘就断裂了,不知什么原因,有哪位大侠做过这一行的,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问你采用的是什么焊接方式?点焊?氩弧焊?二保焊?搭接?对接?不锈钢对65MN?图片?断裂样式?中频预热温度?焊接后有无热处理?等等等等……

网友B:
异种钢焊接之前先要做工艺评定(实际就是做试验),才能决定焊接工艺规程。如果做了焊接工艺评定,看看工艺评定报告上是怎么要求的,再检查焊接方法和焊接过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你用的是淬火过的锰钢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采用的是什么焊接方式?点焊?氩弧焊?二保焊?搭接?对接?不锈钢对65MN?图片?断裂样式?中频预热 ...

65MN对65MN,不锈钢对不锈钢,预热有温度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淬火过的锰钢焊接吗?

不是,就是钣金1到6毫米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种钢焊接之前先要做工艺评定(实际就是做试验),才能决定焊接工艺规程。如果做了焊接工艺评定,看看工艺 ...

同一种材料焊接

网友:
锰钢焊接确实比较难,点焊的话还可以,要么就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