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应该怎么画,用3块钣金拼接对吗

楼主(2019-09-03):
如下图这个钣金,我是应该怎么画,目前我用3块钣金拼接的,中间一块钣金,加上两边个一块钣金一共三块。这样是否合理。
是否有更简单的画法。新手求教。

网友:
护罩吧,看起来还可以,不过还得结合实际生产情况

网友:
三块 焊接。

网友:
应该是先折弯然后焊接吧

网友:
你去车间问问钣金师傅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A:
两边激光割两块,平板,中间要折弯,最后焊接,妥妥的,没啥难度

网友:
拉伸——抽壳——切除——实体转钣金应该可以 楼主是问这么怎么画,大家都给你考虑怎么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激光割两块,平板,中间要折弯,最后焊接,妥妥的,没啥难度

我也是这个思路。

网友:
画法不唯一,不过我都是根据我们厂实际加工的方法来画图。
两侧激光下料,中间折弯。

网友:
你最好到车间锻炼一段时间这对你有好处
不懂生产工艺只会画画模型迟早会闹笑话的

网友:
按实际加工工艺去画图,ok的

网友:
这个东西画图好画,拉伸抽壳,再切除一些材料。加工的话,看尺寸大小了。

网友:
这个罩壳板厚不超2MM的话,2侧的光割下料,中间的不要弯圆弧的,焊接时顺着板的弧度点焊过去就OK了。

网友:
天生我材必有用

网友:
中间折弯后,再将板子焊接起来

网友:
钣金活画展开图好一些

网友:
一块板也能做就是废料。

网友:
画的时候钣金斜接法兰可以画出来图上零件,就是钣金加工这边需要三片切割然后再进行焊接的

网友:
三块 ,是工艺性最好的

网友:
直接发给钣金厂,他们会给你考验的.

网友:
SW绘制:用钣金工具:基体法兰→边线法兰→拉伸封盖;
              或用拉伸凸台命令一层一层加;
加工:   看你四周的圆弧是有折弯圆弧还是平整;
             四周折弯圆弧:激光或镭射下料→折弯→上封盖(激光或镭射下料)→焊接→打磨成圆弧;
             四周平整:激光或镭射下料(上、下盖板)→激光或镭射下料(中间围板)然后折弯→焊接(三部分用氩弧焊拼焊)→打磨成平面。

网友(2019-12-23):
两块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