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关于材料和结构强度的问题

楼主(2019-09-03):
现做一根管子总长1048mm两端有厚度为18MM的板厚,内径56.2mm,外径76.1mm,要绕铜线,绕线后的重量为55KG,应尼龙的制作成本太高,现在使用硅胶的软管,是否可以承受住强度,绕完后直径130MM,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底座支撑柱整个管子。请问这个硅胶可以合理使用吗?有大侠可以推荐下别的材料吗?材料要求不导磁,不导电

网友:
一米多也嫌弃贵了!?,软管,软的变形大喔。pvc水管如何?不是很明白干嘛用,也不明白担心什么那种强度不足。最好还是做个实验。

网友(点评):
不知道pvc水管 有没有没这种直径的管子, 就是螺旋管,不知道一米长软管承受五十公斤重量是否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