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热风方案选择求助

楼主(2019-09-03):
面板行业,玻璃清洗,
需在后段加把热风刀烘干水渍
前的方案如图所示
加热器开到100度,传送气管行程有两米,导致风口的热风没有效果
现准备的解决方案
缩短传送的行程和在气管外侧包装锡箔纸保温。
最终想达到的要求
加热器100度到风刀出口温度达60度就可以。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
气管外包玻璃纤维保温层再包锡箔纸。有这种结构的一体式产品 玻璃纤维和锡箔纸二合一的产品

网友A:
直接装几个红外线灯加热下不行吗?

网友B:
关键是你的加热器一百度,并不是加热器里输出的气温达100度,别说管子末端刀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几个红外线灯加热下不行吗?

这个对玻璃影响情况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的加热器一百度,并不是加热器里输出的气温达100度,别说管子末端刀口了

抱歉我表达意思有错,我的意思是出风口温度达到60度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就2个方法,提高加热器功率和管子适当保温

网友:
电热棒加热导热油,导热油在换热器里流动,风机吹换热器

网友:
电吹风都是电热丝在前,风扇在后。
在玻璃附近放一个热电偶,挂在温控仪上,用温控仪控制电热丝的电流,妥妥的。
温度不够就加大点功率,够了就自动减小功率。
电气控制问题变成一个机械问题了,哎……

网友:
加大加热器,换热流体专用的保温管

网友C:
风刀换成一排电吹风

网友:
还有就是风速也要达到一定程度,

网友(点评):
比如增大管道直径提高风速。

网友:
忽然想起,包装行业最常用的石英管方式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我们冬天烤火用的那个,加个风扇

网友:
风吹电阻丝

网友:
一般是距离越短越好,可以的话直接坐在风刀里面,肯定可行

网友:
加热棒不能直接做在风刀结构里边吗

网友:
加热装置要靠近出风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刀换成一排电吹风

哈哈

网友:
空气加热后虽然温度不低,但是,管路长热量会散失掉,导致热空气温度降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才去保温措施。

网友D:
电热管功率太低换成电热丝,提高功率,提高温度,增加数量,减小风通量,流体热力学这东西需要实验为依据,不能想当然,我估计你的这个设计在加热器出口风的温度就达不到60

网友:
直接高压风机吹就行了
难得是做空气高滤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管功率太低换成电热丝,提高功率,提高温度,增加数量,减小风通量,流体热力学这东西需要实验为依据, ...

我估摸也是达不到,所以我得先试下

网友:
可以了解写真机的烘干机,可控温度

网友:
光热风的话好像只有40多度,(听说),我们的一般都是双加热,能到80度以上

网友:
一是提高加热功率,同时增强保温;二是降低风速(风量有余情况下),

网友:
|风》追逐发表于 09-03 10:29 本帖最后由 风》追逐 于 2019-9-3 10:39 编辑

电吹风都是电热丝在前,风扇在后。

在玻璃附近放一个热电偶,挂在温控仪上,用温控仪控制电热丝的电流,妥妥的。

温度不够就加大点功率,够了就自动减小功率。

电气控制问题变成一个机械问题了,哎……

通道优化保温,直接把热风机热电偶线加长,放到风刃处。

网友:
除此之外还可以加大功率、风速和风量

网友:
测下加热器出口风的温度,可能是风还没加热就从加热器出去了。如果是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燃气热水器的铜排。

网友:
楼主在哪里上班,这个在面板行业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清洗加风干,深圳好几家做这种机台的

网友(点评):
有风干这个功能,主要是客户要求再加个吹热风的功能

网友:
百度搜索下涡流管

网友(点评):
好东西,但不知道要怎么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