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钣金折弯这种倒角交接处的三维怎么画,怎么出图,谢谢

楼主(2019-09-03):
各位大神,钣金折弯这种倒角交接处的三维除了抽壳以外怎么画,怎么出图,谢谢

网友A:
钣金折弯是不可能折出这种类球面的圆角的。那是后期补焊后打磨形成的。

网友B:
边线法兰用折弯。圆角画出来再装配到一起。用于生产转工程图展开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线法兰用折弯。圆角画出来再装配到一起。用于生产转工程图展开方便些

嗯嗯,我目前也只这么打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折弯是不可能折出这种类球面的圆角的。那是后期补焊后打磨形成的。

嗯嗯,就怕后期焊接完打磨不好看,让工人后期刮腻子补一下吧

网友C:
楼主见过这种折弯的钣金件吗,一般都是折弯之后满焊,出图是一回事,加工是一回事。你想要三维上做出这个倒圆角效果,其实与你倒圆角方法与步骤有关。有很多零件一下复杂特征就是倒圆角做出来的,与步骤有很大关系。出图的话,标注一下,折弯处满焊,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见过这种折弯的钣金件吗,一般都是折弯之后满焊,出图是一回事,加工是一回事。你想要三维上做出这个倒 ...

了解了,谢谢

网友:
在PROE里面用钣金画可以直接出来。参考下图。

网友(点评):
估计你连楼主想表达的意思都没看懂。

网友:
钣金画完后,用焊接的边角进行修补

网友D:
【魍生技】给钣金件加个完美的焊接边角
http://www.cmiw.cn/thread-9869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魍生技】给钣金件加个完美的焊接边角
http://www.cmiw.cn/thread-986965-1-1.html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