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家一個問題今天偶然發現的

楼主(2019-09-03):
為什麼零件左下角都帶了一片羽毛

网友A:
轻化,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
轻化显示状态

网友:
因为都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化,节省内存空间。

謝謝 大神指點,小弟受教

网友:
一看就是不正经的零件,

网友:
想飞得更高

网友:
这是无聊,老板没安排事情给你做的节奏吧

网友(2021-08-29):
羽毛说明轻化方式打开的,不想轻化可以打开装配体前采用还原方式打开或者在想还原的零部件右键属性选择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