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大神指导这个异形螺丝怎么做?

楼主(2019-09-03):
这个件的内六角,同心度,还有淬火硬度。

网友:
学习下,这个件有点东西的,这么高的等级又这么细!

网友A:
先不去谈工艺路线怎么定,出这图一点都不严谨,基准乱标,形位公差箭头的指引线乱指;居然还有一个数字相反的。

网友B:
先加工左端至A基准处,然后夹持A基准加工右端,用夹套来夹持,一般的数控仪表车就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去谈工艺路线怎么定,出这图一点都不严谨,基准乱标,形位公差箭头的指引线乱指;居然还有一个数字相反 ...

的确基准标注的不好,形成习惯就不好改了。

网友:
这个要哪个棒料先做热处理,否则肯定变形或者断裂,380的属于中温回火了,我也不知道12.9级螺钉的硬度怎么样,

网友C:
這是是木工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是木工用的嗎

不是,机械设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加工左端至A基准处,然后夹持A基准加工右端,用夹套来夹持,一般的数控仪表车就能干

要保证同心度,硬度要40-45HRC、还有这六角孔怎么操作?。

网友:
用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保证同心度,硬度要40-45HRC、还有这六角孔怎么操作?。

量大的话,内六角孔是需要冷敦机来实现的,加工出毛胚,然后再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