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孔的配合问题,想听听各位工友意见

楼主(2019-09-03):
现在有轴和孔基本尺寸是φ80,使用要求规定,其间隙变化范围是+20~+100um.
确定组成配合的孔、轴的标准公差等级。

楼主:
我先来,根据问题我们可以得到Tf=80UM;
直径为80的时候,查手册IT6=19UM,IT7=30UM,IT8=46UM
再结合国标,6.7.8级孔配5.6.7级轴,
应该选IT8的孔,IT7的轴,这样Tf=76UM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先来,根据问题我们可以得到Tf=80UM;
直径为80的时候,查手册IT6=19UM,IT7=30UM,IT8=46UM
再结合国标 ...

!

网友:
化学工业出版社  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一卷·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第六小节,P2-149 表2-2-45 续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

哈哈哈

网友:
首先确定配合为基孔制。
那么孔的下偏差就是0。
轴的上偏差=孔的下偏差-最小间隙=0-0.02=-0.02mm
最大间隙-最小间隙=孔的公差+轴的公差=80um=0.08
查表的IT7和IT8的公差分别是0.030和0.046,
0.030+0.046=0.076
孔采用IT8公差等级,轴采用IT7公差等级
孔的上偏差就是+0.046
轴的下偏差=轴的上偏差-轴的公差=-0.02-0.03=-0.05
故轴φ80(-0.05,-0.02),孔φ80(0,+0.046)

楼主:
别跟我提什么公差,老子出图!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

大神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