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自适应问题

楼主(2019-09-03):
如图,我建的是一个单元板块,大部分零件我都是通过自适应与玻璃(图中蓝色曲面板)装配上去的,只要通过编辑玻璃的规格再复制部件就可以得到不同规格的单元板块。本来整个板块都建立起来了能得到不同规格的板块,但后面出工程图或许后面又去又去动了模型,现在想去调整玻璃规格得到不同的板块就报错了,一大批应该都是跟原来自适应有关的警告,求解决!

网友A:
又一个上当的,嘿嘿...
您听说过“多实体”这种机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上当的,嘿嘿...
您听说过“多实体”这种机制吗?

求教详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详解,謝謝!

楼主:
陈老师,这图片中是我用多实体来做的应该可以实现我的目的,但是还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比如我做的单元板块中用到螺钉或者资源中心中的其它标准件,这些零件不知道怎么在多实体A中添加(应该添加不了吧),如果在部件B中添加就太麻烦了。
还有我这步骤还是太繁琐了点,尽管看过来没几步,如果有几十上百这种板块操作量太大了。这种板块应该是建好一个模型后,只要给出一个长宽尺寸就要生成相应的一个板块模型。可能是我的做法不对吧,还请老师赐教

网友A:
如果在部件B中添加就太麻烦了?【标准件只能在装配环境添加,这是机械设计本来的样子,您想怎么实现呢?】

我理解:您要做的其实是“标准装配结构系列”这种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部件B中添加就太麻烦了?【标准件只能在装配环境添加,这是机械设计本来的样子,您想怎么实现呢?】
...

我不知道“标准装配结构系列”是怎样的,我要做的是一个单元板块,长X、宽Y,这个板块中很多零件尺寸可以跟X、Y相关联(本来用自适应就很好的),只要做出其中一个板块来,其它的板块只要跟据需要改变X、Y的值再复制出来就是一个新板块了。

楼主:
我前面发的单元板块的图中,竖向的许多零件截面尺寸固定不变,仅仅是高度需要与Y相关联,横向零件长与X有关联,所以许多零件我都让它与玻璃的长和宽关联起来,我只要调整玻璃的长宽尺寸再复制整个板块就能得到一个新板块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装配模块的功能,移动匹配都很方便,实体里面基本上搞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装配模块的功能,移动匹配都很方便,实体里面基本上搞不动的。

我原来是零件缓约束,再在装配中用自适应装配上去,所有的装配都搞定是可行的,不过后来或许是动了什么不该动的地方也没给我报错,再后面调其它尺寸的板块的时候它就出来一堆警告了。你说的装配模块具体是怎么操作啊,不懂

网友:
典型的:啥玩意儿是美好的,啥玩意儿是骨感的。

而且,起码今后近几年,你越碰这个看起来很让人舒心的“自适应”,倒霉事儿会越来越多。过去,就已经够乱了,以后只会更乱。

别光想着眼前痛快轻松,还得考虑过一阵子反过来修改时你自己的场景。

陈老师一句话:别光从字眼就认为他会是那样的(我翻译了一下。。。)

我用了INVENTOR十年左右了,总结出一件事儿来:越避开高附加值的按钮或菜单,越追求只用最基本的功能,过一阵子,我越能多睡安稳觉。
毕竟,咱们普通人,不是钢铁侠一二集里的Tony。

楼主:
最初我只能用ipart来建这模型,后来在网上找到了有关iAssimbly的视频就用iAssimbly来建,尽管发现这样太麻烦也是没撤啊,毕竟初学者对这软件了解有限,我也在网上问其他人这种类型的模型应该用inventor的哪种功能来建,没人告诉我。后面也是注意到部件中有个复制的功能我才想到用自适应来实现我的目的,光是知道个自适应也是不够的啊。好容易建好了过阵子又出问题了,说实在的挺郁闷的!幸好这几天机械社区开放了注册才能在这里向各位请教,也谢谢陈老师的耐心解惑吧,不然我不知道要困在这坑里多久。还是再去研究研究衍生和多实体吧
另外,陈老师你上回说的标准装配结构系列,我百度了下是建筑上的一种装配式结构,我建的这种板块应该是跟它差不多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类型模型的视频教程给推荐一下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