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板厚板之间的可拆卸连接方式

楼主(2019-09-03):
2mm厚的板与5mm厚板之间有没有方便拆卸的连接方式呢

网友A:
主要看连接强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连接强度呀

不需要很强的强度,就是简单的薄板与8#的槽钢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很强的强度,就是简单的薄板与8#的槽钢连接

做两个导向孔,然后用快速推拉杆 压住

网友:
L型的薄板主要干什么用。如果说薄板上不受力。上下连接的话可以尝试在薄板上开葫芦型孔。

网友:
卡槽连接

网友B:
钻孔后螺栓连接

网友(点评):
直接文件夹夹住,哈哈哈

网友(点评):
或者模板扣扣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孔后螺栓连接

板太薄,钻孔容易变形,而且用螺栓连接不好看。

网友(点评):
用螺栓连接会简单一些吧,容易变形可以加一些定制的大垫片。

网友(点评):
螺栓连接时不太好看,不过价格低廉啊

网友(点评):
价格低,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法。

楼主:
文件夹夹住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两个导向孔,然后用快速推拉杆 压住

快速推拉杆是怎么样的?

网友:
可以设计两个销孔定好位,再使用快速夹钳给他们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