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调质后,表面淬火,硬度HB达到多少

楼主(2019-09-03):
42CrMo,钢板,65mm厚度,调质后,要求表面淬火,硬度HB硬度在什么范围,是合格的?

网友:
   真羡慕你们的产品能用这么好的材料。
   表淬硬度、淬火深度与表淬条件、工件大小息息相关。如,一般正常情况下,淬火硬度与冷却速度(取决于冷却介质种类和流量)有关。又如,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高频表淬,中频表淬,工频表淬,其淬层深度是逐步增加的,也就是说,表淬频率越高,淬层深度越浅。
   决定表淬硬度和淬层深度的因素较多。设备额定功率,频率,感应器效率;加热温度,冷却速度等等。如果是长轴件,感应器移动速度也相当重要。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45-55。

网友:
42CrMo,表面淬火,后一般可以达到HRC48-53

网友:
真空氮化,达到HRC50-55,还很漂亮。

网友:
布氏硬度太低了,能达到洛氏硬度的。

网友:
采购的齿轮齿条,42CrMo材质,采用高周边淬火,表面硬度HRC55-60,我们自己淬火的,一般标注50-55

网友A:
HRC55-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55-60

谢谢!

网友:
学习了,多看多学是王道